求助!联机的SuiteVoyager中的生产图形窗口为何无法运行?

楼主(2004-06-12):
在一台安装了Windows 2000 Server系统的电脑上运行InTouch应用程序,同时在该机器上运行SuiteVoyager生产过程图形,可以浏览到实时运行的InTouch窗口。但是在与之点对点相联的另一台安装了Windows XP 的机器上运行SuiteVoyager,虽然可以看到生产图形窗口,但是这些窗口却无法进入运行状态,下方的状态栏一直显示“连接数据源”,然而,在其上查询标记名的历史数据,却能够正常查询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高手指点,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在发布时,用IP地址代替原有的机器名称。

网友B:
不一定是这个问题,情况蛮复杂的,启动的顺序,是否存在改动,是否取到最新的版本(删除浏览器的历史文件)都需要一一试过!

楼主:
是不是在Windows XP下安装了SuiteVoyager? 还是在Windows XP下浏览SuiteVoyager的页面? 首先,windows XP是不能安装SuiteVoyager的,必须是windows 2000 server。

网友C(2006-05-23):
我想求suitevoyager阿,可给我一份吗?
QQ:68593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