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空气开关的使用

楼主(2004-06-12):
各位大虾好: 小弟是这里的新客,不过以后会经常来这里学习。 兄弟在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一直没有取得要领,望各位大虾出手相助。 我们在工作中会经常给三相鼠笼式电机配用空气开关的问题, 相对于电机的容量,空气开关的电流值选择多大为合适呢?空气开关的电流标注值是其额定电流值吗?这里面有没有考虑到电机启动时的3-5倍电流冲击?如果是这样,那么,我1kw 的电机配2A的空开就可以了,(我实际中是选用的4A)因为1KW的电机的额定电流是2A左右。对了,我说的空开是DZ47-63的那种。

网友A:
选择空气开关一般根据空气开关的脱扣曲线来选择的,配电用的和电动机用的就不一样,建议你选用一些进口的或者合资的产品,质量有保证,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