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WinCC的数据显示求救

楼主(2004-06-13):
我是初学者,现在可以做到用点击屏幕上的按钮将S7300的输出置位,也可以将S7300的某一个位的状态采集到上位机让对象改变颜色,仅此而已。   可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将S7300中一个字节或一个字用采集到WINCC中来,用什么Object 来进行显示(表示成整数如12,或者表示成二进制如11111111)??请各位朋友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主要是WINCC中的设置 1 首先建立字的变量和输入输出域 2 输入输出域与变量连接 3 在输入输出域属性中设置进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