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李春发:安川616G5-45KW变频器的制动单元经常烧什麽原因

楼主(2004-06-13):
安川616G5-45KW变频器的制动单元经常烧什麽原因?制动单元4045B。电机30KW。

网友A:
制动电阻阻值是否太小!制动电流太大?制动单元设置有问题?

楼主:
李工:制动电阻13欧,制动单元设置没问题,几台相同设备,其他没问题,只有一台制动单元经常会坏。

网友A:
检查电机电流与其它的是否一样!还有电机轴承是否正常!

网友B:
如果电机没问题,那么就是这个制动单元质量不太好,换一个吧

网友A:
换的元件是否是原装的!

网友C:
如有制动电阻方面的问题,请到:电阻在线 WWW.CHINARESIST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