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流控制器与电容补偿器的谐波冲突问题

楼主(2004-06-13):
我厂新购进一台300kw直流控制器,该设备要求电容就地补偿.但当电容切投时往往会出现直流控制器或电房1000A总开关跳闸保护,情况非常特殊,恳请有识者指点迷津,提供解决办法.谢谢!欢迎电话联系本人 0757-82896598 (达)

网友A:
给电容充电是否加了充电电阻(限流用)?电路原理与变频器一样!

网友B:
是,有没有限流切换装置?

楼主:
有,延长开关的过流保护的时限也已经调整过,还是无效。 强调一点,故障现象是不定期出现的。

楼主:
没有高手指点?

网友C:
可以负责任的讲,是谐波引起的。请与我联系yhh19000@sohu.com,qq:180838585.

网友C:
谐波引起的,由于直流负载的六脉动整流,产生一系列的谐波电流,普通就地补偿装置肯定不行,需要改造成滤波器,或加装滤波器对特征谐波进行抑制,电容器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C:
我的手机号码:13103218550

网友D(2004-08-20):
是谐波引起的,先进行谐波治理,再进行无功补偿,总开关跳闸保护是因为无功补偿中的控制器是500元左右的低档控制器,无法对谐波进行越限保护,无功投入时一定会总开关跳闸保护。 本厂专业生产各类无功补偿成套装置,电力谐波滤波无功补偿成套装置,消谐柜等产品,详情请致电0511-5031838,(0)13003432512 朱晓安. 来信必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