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驱动器控制

楼主(2004-06-13):
想做的一个位置挡位的控制,就是控制来回几个固定位置,要求反应速度快。 以前只用过脉冲进行单速定位的控制,在一个定位完成后才能执行下一个定位。 但这显然不能符合快速响应的要求。 听说可用电压对位对位置进行控制?可行不? 还有的可用DI点进行位置档位控制?可行不? 有哪些品牌有这方面功能? 有谁做过这方面的控制系统没?请指教。

网友:
和我差不多啊,可以考虑KEB或者伦茨,带PLC功能的伺服。很方便的

楼主:
可我就想用PLC来控制啊,不需要再有PLC功能。 我是用来控制一个大的阀,有七个档位,阀体每转到一个角度就实现一个特定的功能。 要有快速响应的功能, 如当在A档时,我把摇杆手柄打从A打到B再到C又返到B时, 在这过程中如果摇杆指于C而伺服还不到B的话要求伺服不能在B停顿。 如果摇杆已返回B而伺服还没到达C时要求伺服马上反向运行以跟踪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