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GBT驱动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4-06-13):
看了很多介绍IGBT驱动模块的使用方面的资料,像EXB841、EXB840、IR2110等,资料中也有模块的典型应用电路,不知道在实际的变频电路中能够直接采用这些电路吗?这些电路有什么缺点吗?能否给点指示?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肯指点小弟一下吗?

网友A:
这个问题要买本书看!

网友B:
IGBT的驱动要考虑: 一,驱动电压是否满足技术资料的测试条件说明 二,驱动功率是否足够 三,器件响应速度是否足够(0-16KHZ) 四,驱动电阻选型是否合适 五,保护电路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