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死机

楼主(2004-06-13):
小叮当,/版主: 您好。亚空公司给邮寄的组态王6.5版本,安装之后,前几天运行正常,可过了半个月之后,在运行后退出时总出问题。不能正确退出,而且把机子耗死。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明天就答辩了,不会关键时刻掉链子把 请你看后,紧急恢复好吗? 谢谢

网友A:
组态软件一般都是经过严格测试才发送一个版本。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死机的重大BUG 多数是本身系统的问题. 安全起见。重装机器,只安装必须用的软件.

网友B:
我使用组态王的过程中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而且感觉系统不是很稳定!

楼主:
还好,今天答辩很顺利。 演示很正常的,我做得还比较好,功能也比较齐全。 演示完之后,我匆忙把组态王关了,用软启动把电脑重新启动了一次,老师纳闷了:“怎么把电脑关了?”我嘻嘻一笑搪塞过去了。 my god ! 我出了一身汗! ~~~~~~

网友C:
亚控死机很正常的,不可能不死机的,建议采用高版本操作系统应该能避免。

网友A:
呵呵,危险信号呀.

楼主:
邓志群:呵呵,你的意思是,老师问为什么电脑会重新启动,我答曰:出现了危险信号,为了保护系统,保护主机,电脑自动启动? 哈哈哈,如果老师信以为真,我就牛了。但也担风险啊,万一老师问:你怎么编的程序,会令电脑重新启动?我,我,我哑口无言,到时更惨,肯定死定了。呵呵,还是不冒那个险好:)

网友D:
哈哈 你真厉害啊。不过我用的6.5还没有出现这样的问,我的毕业设计也是用6.5的而且是用PROFIBU-S7协议通讯的 系统运行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