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2AD读数不稳定

楼主(2004-06-13):
三凌FX2N-2AD读数不稳定,采用平均法后仍然不稳定,应怎样排除与信号系统的相互干扰。

网友A:
不是2AD读数数不稳定,而是传感器不稳定。 如压力传感器就有这个问题,瞬间值很大,我的处理方法是延时,如延时100毫秒等。

网友B:
接地可以消除一部分。

网友C:
wmxum: 你好,我也遇到过压力传感器读数据不稳定的情况,一直没有很好的方法处理。我是加了一个电容的。 如何延时啊,能否说的详细一些啊? 多谢! 邮箱:email2008@sohu.com

网友A:
LD>= D100 K200 OUT M0 LD Y000 OR M0 ANI M1 OUT Y000 END 上面的电路在D100小于K200的情况下,Y0就会动作。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处理方法如下,仅供参考。 LD>= D100 K200 OUT T0 k5 LD Y000 OR T0 ANI M1 OUT Y000 END

网友D:
注意以下几点可能会有点帮助: 用电流型传感器尽量不用电压型,电流型抗干扰明显要强。 信号端并一无感小电容。 电路尽可能短且必须屏蔽。 程序上做一定的处理,如平均值法避免瞬间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