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怎么样才能删除“历史趋势图表”中的某条已有曲线?

楼主(2004-06-14):
HistSetPenName(Hist_Tag,PenNum,Tagname); 只能为趋势笔指定不同的标记名。即便是使Tagname=""也不行.

网友A:
要是自已编写的曲线程序就要好办得多.

网友:
你是指用V系列或者delphi等语言编写?那可是不小的工作量哦!不过,有自己的代码库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_____ Beijing Engineer Zhangke help me to work out this problem as following: Creat a new tag Tag1 which type is "TagID" If you want remove pen2 from the display, you can use : HistTrend1.Pen2 = Tag1. Thank zhangke very much! _______。

网友B:
不能真正的删除某条历史曲线,只能用一个值恒为0的变量替换某条历史曲线的值 首先在标记名字典中定义名为nothing的变量,类型为整型,并在“记录数据”上打勾 str_temp="nothing"; HTSetPenName(Hist_Tag,PenNum,str_temp);

网友:
soft_fire, but now, I can realize it by the engineer Zhang way !

网友:
能删除的,新建一个点,类型是TagID,而且这个点的名字是None,然后HistTag.PenX = None就可以了。

网友C:
请问谁有施耐得T系列触摸屏中文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