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地电阻应选择多大

楼主(2004-06-14):
我在设计一个利用凌华8112HG多功能采集卡采集继电器触点压降的系统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请各位帮帮忙。 我是利用差分法(信号浮接)采集电压信号的。采集卡的使用说明书上说在测试负端和采集卡的地之间要接上一个接地电阻。可是没有标明该电阻应取多大的值合适。

网友A:
接这个电阻的目的是为积聚在信号输入端的偏置电压提供一个回路,电阻值在200欧左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