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急求助 如何选择启动电阻?

楼主(2004-06-14):
有10kv、560kw电机,采用定子串电阻启动(有五级),请教如何选择启动电阻。 谢谢! zsanwei@sohu.com

网友A:
用变频器效果更好

网友B:
同意李博的观点,变频器的节能效果很显著的,用电阻的话,能量全被消耗了

网友C:
变频器采用的毫欧电阻、放电电阻、制动电阻请上“电阻在线” www.chinaresistor.com 有关电阻的讨论 www.chinaresistor.com/bbs

网友D:
绕线电机?采用定子串电阻启动,一般都是五级。在高压大功率的起动上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案,缺点1,体积大2,维护费用高3,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容易引起元器件的损坏,影响生产4,对电网与设备还有一定冲击(虽然有迟缓的起动)等等,综合以上,推荐使用固态软起动器软起(特别是在高压上,更推荐使用本秀软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