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26如何测速和计米

楼主(2004-06-14):
求助: 请教:一霍尔开关(每秒约10个脉冲)接在S7-226的I0.0,如何利用此输入编程,既能测速度,又能计长度(周长以知)? 我的E-mail:songyitian@sina.com

网友A:
速度位移和时间你总得知道两个吧?我感觉你这个说的有点不清楚

网友B:
测速度可以用定时中断:用单位时间的脉冲个数计算速度。单位时间取决于要求测量精度。会算速度,长度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