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历史趋势的问题

楼主(2004-06-14):
我的历史趋势HistTrend1,已经有曲线显示,用下面的两个函数,取的值为什么一样呢?(penvalue的显示值是对的) HTGetValueAtZone("HistTrend1",HistTrend1.UpdateCount,HistTrend1.ScooterPosRight,HistTrend1.ScooterPosLeft,1,"penmaxvalue") HTGetValueAtScooter("histtrend1",HistTrend1.UpdateCount,1,HistTrend1.ScooterPosRight,1,"penvalue") 请前辈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try use the following one: HTGetValueAtZone("HistTrend1",HistTrend1.UpdateCount,HistTrend1.ScooterPosLeft,HistTrend1.ScooterPosRight,1,"penmaxvalue");

网友A:
P.S. 能不能帮我看看 http://www.gongkong.com/custom/wonderware/detail.asp?id=243703

楼主:
我试了,不行,怎么改,下面四个函数取得值一样,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检查一下呀? HTGetValueAtZone("HistTrend1",HistTrend1.UpdateCount,HistTrend1.ScooterPosRight,HistTrend1.ScooterPosLeft,1,"penmaxvalue") HTGetValueAtScooter("histtrend1",HistTrend1.UpdateCount,1,HistTrend1.ScooterPosRight,1,"penvalue") HTGetValueAtZone("HistTrend1",HistTrend1.UpdateCount,HistTrend1.ScooterPosLeft,HistTrend1.ScooterPosRight,1,"penminvalue") HTGetValueAtZone("HistTrend1",HistTrend1.UpdateCount,HistTrend1.ScooterPosLeft,HistTrend1.ScooterPosRight,1,"penaveragevalue")

网友A:
你为什么一定要在第一句把right 和left 互换啊?

网友A:
我测试了一下,确实是由问题哦!不过,它似乎是开始正确,然后立即被刷新成一样的数据!所以,我想可以通过脚本隐藏这个BUG而达到你的功能,我尝试了,可以实现的,要另外定义标记名哦!

楼主:
多谢,应该是版本的问题,新的INTOUCH8.0 SP2就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