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里错了??

楼主(2004-06-14):
我的历史趋势HistTrend1,已经有曲线显示,用下面的两个函数,取的值为什么一样呢?(penvalue的显示值是对的)   HTGetValueAtZone("HistTrend1",HistTrend1.UpdateCount,HistTrend1.ScooterPosRight,HistTrend1.ScooterPosLeft,1,"penmaxvalue")   HTGetValueAtScooter("histtrend1",HistTrend1.UpdateCount,1,HistTrend1.ScooterPosRight,1,"penvalue")   请前辈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try use the following one:   HTGetValueAtZone("HistTrend1",HistTrend1.UpdateCount,HistTrend1.ScooterPosLeft,HistTrend1.ScooterPosRight,1,"penmaxvalue");

楼主:
我试了,不行,怎么改,下面四个函数取得值一样,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检查一下呀?   HTGetValueAtZone("HistTrend1",HistTrend1.UpdateCount,HistTrend1.ScooterPosRight,HistTrend1.ScooterPosLeft,1,"penmaxvalue")   HTGetValueAtScooter("histtrend1",HistTrend1.UpdateCount,1,HistTrend1.ScooterPosRight,1,"penvalue")   HTGetValueAtZone("HistTrend1",HistTrend1.UpdateCount,HistTrend1.ScooterPosLeft,HistTrend1.ScooterPosRight,1,"penminvalue")   HTGetValueAtZone("HistTrend1",HistTrend1.UpdateCount,HistTrend1.ScooterPosLeft,HistTrend1.ScooterPosRight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在第一句把right 和 left互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