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ontrol link 问题请教

楼主(2004-06-14):
请教: 使用OMRON 的CX-P 软件如何通过 control link网络对CS1G系列PLC 进行组态和远程编程?

楼主:
请教:   使用OMRON 的CX-P 软件如何通过 control link网络对CS1G系列PLC 进行组态和远程编程? finsgatway 软件介绍得很复杂,control link卡为3G8F7-CLK21E,control link 通讯模块为CS1W-CLK21,DATALINK表是否一定要填写? 请那位内行作个简单介绍。 谢谢!

网友A:
肯定要填呀!要不然你传过来的数据放那里?而且你还要设置网络节点地址,设置数据发送区和接受区!

网友B:
要设置波特率,还有奇偶校验,另外你是用通讯模块为CS1W-CLK21的话,还需要设置通道号。

网友C:
先在CX-NET中建两个站设置后保证计算机和CS1W-CLK21是通的,然后在链接表中加两个站,设定发送和接收区。就可以了

网友C:
也可以在FINSGATEWAY中设定,链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