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恳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6-14):
我有一台三恳---V变频器,由于电机直短,两个逆变模块和控制板上的几个元件损坏,全部更换后,不带模块通电380V,显示窗口显示正常,调节旋钮,也正常显示频率变化,但在频率不变时,用万用表测到三个逆变模块控制端的电压(BU、BV、BW和BV-、BU-BW-)却不一样,例如:在30HZ时,BU-=0.35V、BV-=0.2V、BW-=0.45V,请问这是否正常?还要经过哪些检查才能带模块上电试验?请各位老师指教!!!(SAMCO-V 型号:SVF-503)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电压基本一样,可能还有元件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