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模拟现场需采集的模拟信号方法可行?

楼主(2004-06-14):
大家好:最近接到一个项目,需要检测一个设备。因为去现场不方便,需要打建一个模拟现场情况的硬件平台。我的设想是用A/D采集现场的信号,将取得的数据放在计算机内,回来用一台计算机D/A来模拟现场的情况,另一台计算机A/D卡来采集模拟的信息,这样软件就可以在仿真环境下进行编写。问题是?这样的方法可行?应该注意什么?大家帮忙呀!

网友A:
我觉的方案可行,只要DA信号与实际信号比较类似,模拟出来的效果和实际是差不多的。另外,现场的外部干扰大不大?这点值得注意一下

楼主:
诸位帮忙,现场的干扰不是很大,不过也有不少其它的设备运行,如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