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的视觉传感器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2004-06-14):
我厂选型,哪家的视觉传感器性价比比较高?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要看你检测什末,各有所长.

网友B(2004-07-15):
总的来说,松下电工视觉系统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可来电联系: 021-64951640,64956550,赵杰

网友C(2008-04-02):
性价比不是一个好的标准,会误事的。
市场在细分,各家的产品或者不同的型号都有针对的市场。
最好看看自己的同行如何选择,建议进行升级选更好的,不要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