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变频器后电机漏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4-06-14):
请各位大侠指点,55KW双速电机经改造后接上变频器为何漏电?换上工频后正常.谢谢!

网友A:
有何体现?

网友B:
电机机壳带电,而前三天使用正常.

网友C:
接地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是感应电,机壳接地试试

网友E:
好可怜!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各位大帮帮忙吧,还有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