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组网有个问题

楼主(2004-06-14):
直接通过PLC集成的DP口将几个相同的316PLC连接成PROFIBUS的,通过系统块再数据交换,没通过CP-342-5。请问高手,可以吗?我听说不行。而且集成的DP应该就是属于CP-342-5型号,是吗?详细配置可以见www***,PLC论坛的“s7-300应用案例大家分析 ”贴

网友A:
可以的,但是集成dp口和cp342-5有点不同,集成dp口把数据交换的区域映射为实际的io区,用sfc14、15读写,要注意在硬件配置(hardware configuare)里面正确配置通讯数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