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器的PID问题!

楼主(2004-06-15):
本人以前没用过变频器,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是否变频器有自带PID调节,这就不需要用PLC来实现PID了吗?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有PI调节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教! 请问一下哪种牌子的变频器(比如三菱或者三垦的变频器)有PID调节的呢?

网友B:
三菱的有PID调节

网友C:
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变频器都有自带PID功能(除了一些台湾和大陆地区的部分特别经济型以外)

网友D(2008-12-05):
本人对于安川G7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