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能否和WINCC直接通讯?

楼主(2004-06-15):
西门子200能否和WINCC直接通讯?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请问刘SIR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楼主:
这不等于没说吗? 我想知道的是直接连接的方式,哪为朋友又用过?

网友B:
好像不可以,需要加DP模块~!! 连接wincc

网友C:
如果把S7-200作为Modbus从站,WinCC作为Modbus主站是否可行?

楼主:
我是使用过加其他设备的连接方法,确实可以,但现在想不加其他忠间件而实现,不知可否? 请指教!

网友C:
不需要加中间件吧?直接把WinCC上位机作为Modbus主站(WinCC有Modbus设备驱动程序),由串口经RS-232/RS-485转换器连到S7-200的编程口。S7-200下载Modbus从站软件包作为Modbus从站。这样应该是可行的(尽管我自己没有做过)。

网友D:
可以直接连吧,用一条转换电缆

网友E:
WINCC做主站,200做从站,用EM277可以连接

网友F:
用加东东也行,用OPC来做,很好用的我试过的,还行!

网友G:
上位机装ComProfiBus,WINCC做主站,200做从站,用EM277即可。

网友H(2004-09-06):
请问各位: S7-200可否用TCP/IP网络协议连接到工厂DCS上,需用什么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