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与MCGS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4-06-15):
s7-200与MCGS的各位前辈高手你们好: 我是一位MCGS的初学者,现在我把MCGS用于一项工程中。我按照在线帮助把s7-200与MCGS连接并设定,可是无论怎么上位机也读不到下位机的数据,请教各位前辈高手,怎么样才能把s7-200与MCGS连接起来! 雍明明

网友A:
是你设置的问题的,你看下帮助就可以了!别在这乱做广告

网友B:
这个问题在MCGS的网站可查到,我记不清楚了,你可以去 www.mcgs.com.cn的论坛上找。

网友C(2004-07-30):
发广告?别打击别人。 雍明明,我给你发一个例子吧。

网友D:
也给我发一个吧,谢谢。

网友E:
嘿 是不是PLC的地址设置错了啊 按照帮助一步一步的来,关键是地址要设置的和PLC地址一致 同时要注意等待延时的设置. 如果你用了485-232转化模块的话,就要注意一点:转化模块用有源模块

网友F:
按照上面设置,肯定能通啊。

网友G:
还是你牛!图都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