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教邓工

楼主(2004-06-15):
邓工你好: 我有Intouch7.0和水晶报表9.0,可是怎样结合起来做出报表 请邓工赐教! 多谢!

网友A:
1.在intouch 中把数据存入数据库中 2.用水晶报表设计器画出报表。 3.在intouch 中插入报表控件,设定控件的数据来源。 4.再调用控件的方法.printview 或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