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断路器选择,小弟谢谢诸位

楼主(2004-06-15):
请问大虾门,我现在采用西门子200PLC,带动5个电磁阀(24V 1.8W),和一个步进电机。 在加上几个开关按钮和灯的显示。 在这个系统中需要断路器么?如果用,大概需要多大的呢? 我现在只是用了熔断器。 小弟第一次设计,比较紧张,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当然需要断路器了,多大嘛,那就要看你的步进电机的容量了(你的PLC连接的是步进电机的控制器吧)。 就这种情况而言(不计算电机主回路,而且假设灯是半导体的)用两极式1A的就够了(因为负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