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祥老师/李春发老师:请教一个阻容吸收器的选问题

楼主(2004-06-15):
王老师:您好!    接触器、继电器的线圈及其他各类电磁铁的绕组,都具有很大的电感。在接通或断开的瞬间,由于电流的突变它们会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动势,因而在电路内会形成峰值很高的浪涌电压,导致变频器内部控制电路的误动作。所以,在所有电感线圈的两端,必须接入吸收电路。在大多数情况下,可采用阻容吸收电路。在直流电路中的电感线圈的两端,只加一个二极管。    请问:220v及380v额定电压的线圈的接触器怎么样来选择阻容吸收器?电容是怎么选择?谢谢! 51978

网友A(2007-12-16):
一般用  0.1uf 1000v  的电容加   30欧左右的电阻  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感储能的释放不仅有过电压,而且有能量的释放(KJ),用阻容肯定吸收不掉能量,应该用高能压敏电阻,不仅吸收能量,而且吸收过电压速度很快(nS级)www.021fmks.com 朱葛

网友C(2008-08-29):
请教朱葛

       我在一家设备上看到在压缩机三相之间连接了压敏电阻,它的功能是过电压保护,但是有一点我不是很理解,就是在电压超过压敏电阻的额定电压时,压敏电阻接通,这时不会发生三相短路吗?

      请指教。

网友D:
会短路,轻则跳闸,重则压敏电阻爆炸

网友E:
阻容肯定吸收不掉能量这句话有问题,电阻就是耗能元件。压敏电阻不是不能用,不应该为做生意发技术上错误的言论。

网友F(2009-07-15):
老师你好:

      我单位用两台高压换向器并联,互为备用,通断高压绕线式电动机。工作时会产生短路电流把上一级的高压顶掉。检查高压换向器正常,这和阻容吸收器的并联有关吗?阻容吸收器在负荷侧并联是否降低了抑制过电压和高次诣波的能力。

网友G:
对:东北风 关于

请教朱葛

       我在一家设备上看到在压缩机三相之间连接了压敏电阻,它的功能是过电压保护,但是有一点我不是很理解,就是在电压超过压敏电阻的额定电压时,压敏电阻接通,这时不会发生三相短路吗?

      请指教。

内容的回复:

应该由短路引起开关的电闸,起到保护作用啊。不过正常串联的多,过压是断开。

网友H:
阻容吸收器,应该是消除杂波的,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功能。

网友I:
好羡慕你们这些工程师啊,什么问题都知道

网友J:
接触器好象不用,一般是用在继电器上。

网友K(2011-09-15):
谢谢,华东工控的咨询共享,thks!11.09.15 n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