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型号

楼主(2004-06-15):
我这里有一台达VFD-A5.5KW开关电源烧毁,有一电源集成块看不出是3842还是3843,那位手里有实物或知道的望告知一下。

网友A:
应该是3842的

网友B:
台達變頻器上用的都是2842 PLC上才用3842

网友C:
3842是民用品,2842是军用品。原理是一样的,可以通用。 我有整块厚模板。021-64831519

楼主:
是3842,电源已经搞好了。现有在功率膜块驱动端有6个贴面元件,上面印有F34 BP字样不知是什么元件,从安装位置来看,估计是保护元件,已有两个击穿,不用有什么大危害吗?请各位指教!

网友D(2008-09-09):
求助

3842的引脚排列图

网友E:
到goog上搜,键入ULN  3842  PDF就可以找到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