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谐波

楼主(2004-06-15):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厂一台2500KVA变压器,现在做了1400KVAR有补偿,功率因数还没达到0。9,我测量过每个电容器上的电流都超出额定值的1。5,电容器更换也较频繁,我怀疑是谐波,但没有找不到具体的依据,请大家为我分析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了,^_^。

网友B:
肯定是谐波引起的,请您把更加详细的情况EMAIL 给我,我们可以共同研究。yhh19000@sohu.com

网友C:
回复:《求助:谐波》 1.给补偿电容加装电抗器 2.将补偿设定值调到0.85-0.99

网友D:
假如朱兄的方法还不凑效的情况下,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后,用考虑加装一个谐波清除柜了

网友E:
有没有带什么比较特别的负载?

网友F(2004-08-20):
肯定是谐波引起的电容器频繁更换,功率因数未达到目标值亦是谐波含量在电力网中过大造成无功补偿拒补偿(有的补偿控制器对谐波没有保护特别是500元左右的简易式控制器的通病)或补偿时造成电容器的谐波破坏。因为电容器是自愈式并联电容,因此它的容量会越来越小,直至损坏,无法达到补偿效果。 需要谐波测试仪来测量电力网的各次谐波含量,而不是示波器,并针对各次谐波含量,加装谐波滤波控制柜。 我公司的一个客户(某电缆厂)的电路情况与贵司有点类似,我们在箱柜改造时加装了谐波滤波控制柜后一切正常。 详情可来电咨询。 镇江市润丰变频控制设备厂/朱晓安 0511-5031838,5036838,(0)13003432512

网友G:
仁兄:你好! 共同探讨,我是电容补偿设计制造者,你所说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你看你的有功功率是多少,确定是感性的,还是溶性的。 2、你的补偿前功率因数是多少,再看你的补偿后的功率因数,与你所要求的补偿容量是否合理。 3、你更换电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途径,你的采样信号是否正确, 考虑以上3点,一般会解决电容补偿问题。 可以电话联系,互相探讨 0931-811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