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04-06-15):
0.57KW台达变频器 第一次用电机 功率:0.75KW 转速:1700r/min 减速比:1:25 设定频率:2.1Hz 泵机转速:7~10r/min。 第二次用电机 功率:0.2KW 转速:1650r/min 减速比:1:200 设定频率:116Hz 泵机转速:7~10r/min。 按n=60f/p计算,第二台电机的减速比是第一台电机的八倍,按输出转速,其设定频率应该是约16.8Hz,可为什么是116Hz? 请教各位高手问题在那里?

网友A:
1700r/min和1650r/min是什么型号的电机?设定频率不是运行的最大频率。

楼主:
TO 董大: 设定的频率不是运行的最大频率,只是泵机需要的运转速度。 这与电机的型号也有关系吗?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不懂。我没有电机的型号。

网友A:
照你说的可能是60HZ基频的电机,按你的设置能满足设备要求吗?如不能满足,按自己想的设定。尽信书,不如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