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打不开工程的问题)

楼主(2004-06-15):
各位前辈好: 我以前做了一个工程,现在打不开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大家不吝赐教。 每次打开时都提示一个对话框,标题是:HResult Error;内容是:0X2: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希望各位给个解决的办法。谢谢!

楼主:
当确认后又提示, HResult Error 0x8004610a(null)

楼主:
各位帮帮忙吧!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的工程只好要重做了,那可就惨了。

网友A:
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

楼主:
个位高手都来看看吧。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呀。

网友B:
我遇到过,将系统重装即可

网友C(2004-10-09):
如果你的系统是win2000或xp,在任务管理器中把所有和wincc有关的用户进程(不是系统进程,关错了要死机的。)关闭,然后重新启动wincc。最简单的办法还是重新启动计算机,要是这样还不行的话,就只有重新安装wincc了。有时候wincc重新安装的时候安装程序到安装step7驱动程序时进行不下去了,就结束安装吧,重新启动计算机,wincc还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D(2005-02-17):
正常运行的项目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避免?每次都重启也是很难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