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选型

楼主(2004-06-15):
用于驱动电主轴: 电主轴最高输入频率:600Hz 收入电压:264V (这个参数不是很明白,请指点) 功率:4KW 变频器代理厂商请将相关资料及报价通过EMail与我联系! shiaifeng@peoplemail.com.cn 电话:13940811142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18-01-28):
变频器输入电压 220V

网友B:
慢慢学习,资料还是很费多的

网友C(2021-06-17):
电主轴最高输入频率:600Hz-你这个驱动数据是用翻译软件翻的吧,把语言逻辑好生整合清楚,不然没人清楚你要说什么。如果只是一个4KW的功率,都没必要用变频器。

网友D:
  这应该是伺服驱动器,220V   4KW,根据现场要求可以选择台达,安川,东元等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