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B&R_SH

楼主(2004-06-15):
陈工您好: 我看到论坛中您对<<请教一个crc校验的问题>>的答复,是否就是MODBUS中的ERROR CHECK?

网友A:
CRC16是通用校验方法,MODBUS也使用,但是要注意对哪部分校验,一般不对一帧数据所有内容做校验.

楼主:
谢谢! 那不应该是RTU模式下,MODBUS协议的CRC校验吗?

网友A:
我想你是对的(另一种模式是AS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