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温度传感器的精度和分辨率的区别

楼主(2004-06-15):
哪个参数是选型时最重要的。

网友A:
应该是精度

网友B:
同意周大哥的看法,不同的场合对这两个指标的要求的不一样。 对于数字化温度传感器,一般精度指的是传感器读回的数据与绝对温度的差值,而分辨率指的是传感器能感知的最小温度变化。 对于模拟量温度传感器,不是很肯定。印象里两者差别不是太大,主要是由于客户在使用时常常混淆绝对精度和显示精度的概念,很多时候客户说的精度指的是显示精度而不是绝对精度。而显示精度应该就等同于分辨率。欢迎各位给出正确答案

网友C:
分辨率通常理解为A/D转换精度或能感知的最小变化 而精度通常指:A/D、传感电路其它因素等综合因素,误差除以显示所得的百分比

网友D:
精度指的是仪表示值与标准量值的差值

网友E:
分辨率就是传感器的灵敏度,即引起输出变化的最小输入量,数字式仪表通常决定于A/D转换器的位数 精度是传感器重复测量同一标准值的最大百分误差,是校准后衡量准确程度的指标 分辨率要优于精度几倍

网友F:
国产温度传感器的精度分A、B两个级别,国标规定如下:传感器的输出值与所测量的温度的真值的差, A级:不大于±(0.15℃+0.002*传感器量程) B级:不大于±(0.30℃+0.005*传感器量程) 所以如果要求测量精度较高,应该选用量程较小的传感器。 分辨率,“通常决定于A/D转换器的位数”,或看其输出值的最后一位。

网友B:
精度——是指在真值附近正负三倍标准差的值与量程之比,是指测量值与真值的最大差异;分辨率——是值引起示值改变的最小测量值;应与灵敏系数分开(灵敏系数---指输出与输入之比)

网友G:
精度等级是按允许误差的大小划分的等级。例如,某只温度计的允许误差为1.5%,则精度等级为1.5。

网友H(2004-08-09):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场合对精度和分辨率是又不同的要求,高精度和高分辨率的东西都有,但所花的银子就大大不同了

网友I(2009-03-07):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看了上面回答还是迷糊的很.举个例子,如果要求准确测量到0.5MV的电压变化(0--+10V),那么我是需要采购精度高于0.005%的AD,还是采购15位的AD就够了?

PS:04年的贴.....期待奇迹^_^

网友J(2009-04-23):
按照你的说法,要是采用15位的AD,能测量出的分辨率是100/(1024*32)=0.003v=3mv,所以不能测量到0.5mv;精度高于0.005%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K(2009-06-12):
15位的AD的对应于0-10V的分辨率应该为10×1000/32767=0.305mv,所以应该可以准确测量到0.5mv的电压变化!

网友L:
15位的AD分辨率虽然达到了0.3mV,这只是理论值。实际ADC更重要的指标是有效位数(稳定位数部分,而最低位数值则不断抖动,根本不可信);通常15位AD实际上只有12-13位有效的,也就是其真实精度指标。当然,使用过采样技术加数字滤波器算法,可以适当提高采样精度。

所以说:要获得指定最小分辨率,首先要选择至少15位以上的ADC;

其次,要考察此ADC的SNR是否满足精度要求(在指定的采样频率下);

最后,实际现场使用ADC还需要考虑外部噪声抑制以及温度漂移等问题,否则系统是做不好的。

网友M:
有必要需要这么高的要求吗?这样的系统造价很高啊!短板效应害人!

网友N(2009-08-25):
温度传感器精度指的是仪表示值与标准量值的差值,分辨率就是传感器的灵敏度,看你用在哪里及场合咯。不知道的话,可以去http://www.testeck.com    哪里有每样产品都有详细的参数及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