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快来救急呀!

楼主(2004-06-15):
我们现有一个OMRON做的位置系统,用的是FND-X25H驱动器,R88M-U75030HA-BS1的电机,但是最近接连有两台出现故障,现象为驱动器显示编码器断线或通讯异常。请问各位大虾,这估计是什么原因,有无可直接替代的电机。OMRON回话说U系列整个停产了,不可能购到了。

网友A:
对这种系统,只有改造了 要不以后故障越来越多

网友B:
彩虹: 估计是质量问题,你可以换我们多摩川的编码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