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求助:各位OPC高手,帮帮小女子我!!

楼主(2004-06-15):
求助:各位OPC高手,小女子现将OPC服务器安装于Web服务器上,并将所做的ActiveX控件打包嵌入到Web页面中。希望访问该Web服务器时下载该ActiveX控件后,同时能访问OPC服务器。但是,通过调试数天后,都不能连接OPC服务器,将OPC服务器放到另一台局域网的代理上也行不同。是哪出的问题??眼看最后期限已到,着急难耐,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帮助我度过难关,不胜感激!

网友A:
你需要安装OPC客户端,即在浏览器客户端安装OPC客户端软件。然后打包的ActiveX控件才能运行。我只是猜测,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不安装客户端可以吗?我是希望在远程访问Web后,下载ActiveX控件,直接访问OPC服务器。这样可以吗?

网友B:
在web服务器端写访问OPC服务器的应用服务,客户端只为web客户端,wan和同段lan是不一样的,你要考虑dcom的应用范围,

网友C:
既然已安装了OPC服务器与Web服务器,何不采取以下方式: WEB -> ASP -> DLL -> OPC 通过DLL在服务器中读取OPC数据,供ASP调用,直接以DHTML发布,既高 效又安全,还何以免除ActiveX控件对客户端不必要的叨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