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量电池组的温度,选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合适?

楼主(2004-06-15):
比较了几种方案,大多数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安装比较麻烦。 我的测量对象是电动轿车用的电池组,需要每个电池都测,所以对成本也比较敏感。 现有方案三极管、热电偶、热电阻、Ad590、DS18B20。 有经验朋友能否指导一下如何安装?谢谢。

网友A:
曾经为客户做过用DS18B20监测电池组温度的方案,成本不会是大问题。具体安装我还得问问技术人员,当时我没去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