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04-06-15):
LD M8000 MUL D276 K3 D277 ADD D277 K10 D278 OUT T22 D278 AND T22 MOV D298 D150 MOV D338 D151 ZCP D210 D212 D150 M380 ZCP D212 D214 2150 M383 ZCP D214 D216 D150 M386 ZCP D220 D222 D151 M389 ZCP D222 D224 D151 M392 ZCP D224 D226 D151 M395 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这是比较指令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B:
ZCP D210 D212 D150 M380 好象是D210到之间的数据和的数据比较!!

网友A:
加我啊 qq120821117

网友C:
OUT T22 D278 是否写错?这个应该是一个赋值然后进行区间比较的程序

网友D:
out t22 d278 是一个定时指令,定时时间由D278的自决定。 整个程序比较简单,在PLC处于运行时,将D276的值乘3加10存到D278作为T22的定时时间设置,当定时到时就执行下面的区间比较指令,因为区间比较指令会自动占用连续的的3个M,所以它后面的区间比较输出的M都间隔了3个

网友E:
看编程手册嘛,

网友F:
你还在问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