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ABB变频的人吗?

楼主(2004-06-16):
请问ABB变频内最上面两块板子分别叫什么板?报警:SHORT CIRC 故障多数出在哪里?

网友A:
short circ故障为A:驱动板;B:模块

网友B:
是ACS600吧?型号是什么? 1、如果不带电机运行还是报SHORT CIRC故障,多数是NINT板故障。2、如果不带电机运行不报故障,则多数是变频器没有做标准辩识。

楼主:
对对对。是600型的。请问NTNT板是不是最上面那块。这个NTNT板是不是就是顶楼所说的驱动板。那上面两块小板还有一块是什么块啊?我这种情况是不带电机就报这个报警。

网友C:
上面两个板是主板(NAMC)和I/O控制板(NIOC),你这种故障多数是IGBT和驱动坏了,和上面那两个扳子没什么关系.

网友D:
拆开变频,量一下IGBT, NINI板给信号NGDR板。

网友D:
拆开量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