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紧急求救:研华PCL-816卡DMA方式采样问题

楼主(2004-06-16):
紧急求救:一研华PCA-6003 CPU卡,赛杨850CPU,研华PCL-816卡,安装的系统是WINDOWS2000PRO,安装并配置好研华的PCL-816驱动程序(2.0版),用DevTest.exe测试采样可看到数值跳动,但采用MADDMA.EXE采用DMA采样方式测试,死活无法获取数据,更换不同的DMA(1,3)和IRQ(2,3,4,5,6,7),关机,开机,结果还是一样,可以保证所用的DMA和IRQ均是空闲的。我编制的程序要求用DMA方式高速采样。救救我呀!

网友A:
“更换不同的DMA(1,3)和IRQ(2,3,4,5,6,7)”指的是硬件跳线吗?看看是不是有软件工具需要设成与硬件相同的设置?

楼主:
只有IO改动需跳线,其他修改在驱动程序中修改配置完成的。救救我呀!

网友B(2005-04-10):
救命啊, 我使用的研华工控机PCA-6003在重装之后,他的字体变了,我想打印一些报表,但是有的打印不出来。!!!!!!!我的系统是windows98.是不是显卡驱动没装好的缘故啊。??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哪位高手知道啊。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