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启停控制

楼主(2004-06-16):
本人初涉直流控制系统,现有串励直流电机一部,48V、5KV,欲用它驱动一油泵,只需实现通断电,通电时用电磁阀控制给放油。那位高人能告知直流电机上方需加那些保护电路,好像启动时需串电阻,应串多大的?

网友A:
交流测加断路器。 交流进线要加过流保护(加快速熔断器) 不用串电阻吧。串电阻干什么用啊。请解释

网友B:
串励直流电机和它励的直流电机好象没有什么区别。没有用过串电阻的

网友A:
是不是串励电机和并励电机没有反转啊。?

网友C(2005-10-19):
串励电机和他励电机串电阻是一样的,都是在电枢绕组上,具体串多大要看你希望的起动电流是多大了,可找一本《电机拖动》上面有公式计算一下

网友D:
直流输出也需要要加过流保护(加快速熔断器)那样可以更好的保护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