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OPC power tool问题

楼主(2004-06-16):
请教邓志群先生: OPC POWER TOOL 我在网络上与server机连接上,在CLIENT上也可读到数据,但无法在FIX的DBB上填写,所以也无法在FIX画面上显示,请告诉我解决的方法。谢谢! 我的email:wang_wr6270@126.com.

网友A:
OPCPOWERTOOL 操作部骤: 1. 在ifix的SCU系统配置中加入 OPC - OLE for Process Control Client 注意每项都得选取enabled. 2.增加ifix中的数据块。选驱动 OPC - OLE for Process Control Client 项名称选取右边的按钮 [...] 选取对应的item 。

网友B(2006-06-1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忘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C:
如Server1;Group4;[MMIO|ip|tcp:10.136.206.170:2001]EU[3];No Access,在ITEM地方将ITEM的详细地址(在OPC中找)填入,确定即可(No Access是IFIX自己加的,不用管它)。注意有些硬件不支持/分隔符,要改为;(在OPC 中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