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机多变频器同步控制问题

楼主(2004-06-16):
请问: 我看到一造纸机系统。有9个分部电机(变频+编码),用西门子S7-200PLC+触摸屏,这里每个变频与其编码器已成闭环控制,为何还要用PLC来控制?难道用PLC来实时检测各个变频的实时输出频率吗?还是有其他任务?还是用于同步提速?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编码器闭环只是单台变频器的精度控制,多台同步及张力控制都要PLC啊

楼主:
to:李惠锋 对,张力控制要PLC,但同步的话,只要各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由PLC统一设定不就可以了吗(用RS485通讯),改变频率时同时改变不就可以了吗?还有其他的控制要求吗?我最近在做这方面的工程。

网友A:
不是同时改变,因为各个传动点的同步不是简单的频率相同,而是根据不同工艺要求有不同的比例的。所以采用PLC。而且采用PLC可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自动同步的台数和比例

楼主:
再请教:若我有9分布同步,各分布有自己的频率参数和比例,当通过PLC设定好频率下传到各变频器后,由于有编码器的闭环反馈,同步应是好的,当主电机车速变时,其他8分步按工艺要求跟随变(用RS485),但,当纸机车速设定好后,一般不再随意调整,此时,PLC是起监控的作用(各分步的实时输出频率,报警等),我的理解对吗?我对造纸行业的工艺要求不是太了解。

网友A:
我觉得你要做纸机传动,还是要多了解造纸工艺才行。在造纸行业中,张力与速度的同步是很关键的。有很多纸机传动都是采用公共直流母线的形式来做的。还有有些是要并入DCS的系统中。当然每个公司的方案不同、厂家的工艺不同。所以这里只能简单介绍。

网友B:
我以前就是在造纸的公司工作的,你所说的变频与编码,我个人认为编码器只是提供给DCS一个速度反馈从而实现速度的同步,同时通过把各个变频器连接起来,组成一个速度链通过一个DCS系统和PLC控制纸机的速度,你说的主电机速度改变从而分布跟着改变是准确的,但是分布的速度是经常改变的,比如烘缸里有水,从而导致装速不均匀,这时就要调整负荷分配,再就是因为车速不稳的时候,比如K压部分,这时就要考虑调整负荷分配了,也就是调整速度了.

网友C:
这里的S7-200提供了触摸屏和变频 器控制平台。 S7-200和触摸屏有两个做用,触摸屏设定和操作用,但S7200不一样,如国9台变频的RS485都并联在S7200上,而9台之间的模拟量的输入和输出没有互联。这里的S7-200就承担通讯任务,既将上一台变频的实时转速和力矩传递给下一台的变频做给定用,9台是一级一级给定,首台的给定是触摸屏的人机界面完成的。各变频器环节的参数调整是在各自的变频器上完成的。 这样做的好处是,少了许多传递模拟量的信号线。都是通过RS485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