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GPRS问题?

楼主(2004-06-16):
能否通过GPRS网络,实现异地两台计算机互联?如果可以,速率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当然可以的,速率一般在40K左右,和电话上网的速度差不多!

楼主:
能否说明如何实现,硬件及软件如何配置?

网友A:
实现都是基于网络ip技术的原理。 硬件和软件配置比较长,请点击下面连接: http://www.sangrong.com/support http://www.gongkong.com/tech/example/detail.asp?id=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