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的初始化问题

楼主(2004-06-16):
我现在用一台上位机通过485总线和n台下位机通信,有一个初始化过程,即上位机读取下位机的序列号和状态,问题是因为下位机的个数是不确定的,那上位机怎么知道已经初始化完成了呢?即怎么知道已经初始化了最后一台下位机?

网友A:
RS-485 的 device 都有不同的 address/id, 扫一遍每个 address/id 即可. 当然, 这样很没效率, 所以... 您可以考虑在主控机加个 config file, 里面记录着需要 initial 的 device address/id. 主控机依此 file 作动. 当 device 有增减时, 这个 file 也得一并修改.

楼主:
我考虑过这么做了,只是我用vc做的主程序,而我又是刚入门,所以想把程序作简单一些,想找一些偷懒的办法:)

网友A:
这您得自行决定了... 简单 或是 效率? 简单... 加个 loop 去 scan. 效率... 加个 config file.

楼主:
我想到办法了,就是初始化时弹出一个对话框让用户输入挂在总线上的下位机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