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伺服MR-SA102坏了,用什么可替代?

楼主(2004-06-16):
请问:油漆静电喷涂上用的三菱伺服MR-SA102坏了,缺乏相关资料,用什么替代可直接使用?

网友A(2008-08-12):
这是很老的型号了,没有可直接代用的型号。可用MR-J2S100A+相配的伺服电机改造。如果贵司在上海的话可联系我。也可找我修理。

gongp123@zjcp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