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AC伺服马达encoder安装

楼主(2004-06-16):
我将伺服马达后的encoder拆了,但装回后,马达低速可转,高速驱动器会os或将驱动器内的IGBT烧掉,求个位大侠帮个忙。是否编码器未装好?该怎样装?

网友A:
os? 可能你的矢量角偏差太多,电流会增大. 另外如果IGBT都烧坏了,那系统还没有过流报警吗?

楼主:
多谢大侠, os是overspeed, IGBT被烧有报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