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检测井下传送带上煤块中的铁的传感器

楼主(2004-06-16):
小弟现在要设计一套能够检测井下传送带上煤块中的铁的系统,不知道选择什么传感器好,有那些公司的现成的系统或者传感器可以使用!谢谢 如果可以,请回邮件到: hstflysky@sina.com 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求求各位给小弟一点指示啊!要不导师要快把我杀了,谢谢大侠们啊

网友A:
一个大电感线圈应该能够解决问题:当导磁性物质到来的时候,监测电感量的变化。

楼主:
师兄,但是皮带下面有滚轮是铁的,而且传送带的钢索也是铁的,这些都可能影响电感的变化啊!!!

楼主:
师兄,但是磁阻式的传感器,它对磁场的强度要求很高啊,也就是说它的能获得测量值的距离比较小,在井下传送煤块的传送带比较宽,怎么能保证足够的磁场啊!!而且井下对安全要求高,不能用很大的电流去产生大的磁场啊! 谢谢师兄

楼主:
求求大侠给我指示啊!! 谢谢!! 导师现在要求很紧啊!!

网友B:
哥们,考虑一下间接测量法。比如用称重,测一下重量差。比重法

网友A:
中国水泥网: http://www.cementbbs.com/dispbbs.asp?boardID=5&ID=6816 联系方式:湖南省岳阳市荣家湾中湘街1号 岳阳大力神电磁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鄂 TEL:0730-7623280、130-17211781 E-mail:yydl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