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何为分辩率

楼主(2004-06-16):
各位大虾,矢量变频器和伺服系统所用的轴编码器的分辩率作何解释?

网友A:
通俗讲,就是电机轴转一周,编码器反馈回的脉冲数

网友B:
每周编码器反馈回的脉冲数越多,每个脉冲电机旋转的角度就越小,电机定位越准确,分辨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