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伺服电机转速的问题

楼主(2004-06-16):
问一个问题:松下或安川的伺服电机,在负载情况下可以达到的最慢转速是多少? 例如松下的MSMA 0.4kw ,它的最低转速和他的编码器有关么?

网友A:
我做了安川200W的试验,不过负载比较轻。在0.4转左右还是比较平稳的,再低就不太平稳了。

网友B:
伺服电机的最低转速是自身特性,与编码器关系不是很大,这个量与负载相关,不能只用一个转速来表示。

楼主:
我的工作状态就是在低速(小于1转)大负载上工作。请问有相关资料或者公式可以验算么?

网友B:
具体来说,就是电机带一定的负载,当转速低于某一点时出现爬行,则该点可认为是临界点。把电机不同负载的临界点联起来可以得到一条曲线。至于计算,偶实在不懂的啦^_^

网友C:
to ccbq: 请问什么是爬行?谢谢!

网友A:
简单说就是速度不恒定,也可以说是不受控了。在稳定速度范围内,最好用速度控制,这样比较好。因为用位置控制时,为了实现闭环,必须要有一个精准的低频脉冲源,否则只能用电子齿轮把每转脉冲设的很高,但这样就没办法实现闭环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讨论,我想准确的知道:松下MSMA 0.4kw在负载情况(2000N)下可以达到的最慢转速是多少,多谢

网友D:
最低大约300RPM吧!可以查找关于松下的说明书。

网友C:
如果采用位置闭环,最慢转速可以是零。

网友E:
应该做不到零速

网友A:
你的2000N折算到轴上是多少扭矩? 要想精确控制速度,最好用速度控制。用位置控制比较难。 松下应该也可以作到1转左右吧。